请教高手,永宏FBs PLC怎样上传和下载程序

楼主(2009-08-23):
我刚接触到永宏PLC,不知到怎样上传PLC程序,软件工具栏没有上传和下载按钮。因为我们公司刚买了一台机器里面用的就是永宏FBs系列PLC,我用过三菱,欧姆龙,松下。就是没用过永宏PLC。

网友A:
打开WINPROLADDER。点档案---开启新档---联机PLC就可以啦

网友A:
编辑好的程序另存为到PLC就好啦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导,谢谢

网友B:
注意千万别点错了,会将以前的程序冲掉的

网友C:
PLC-联机就好了啊,然后另存为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