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PLC ,FX2N与变频器的通信,及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9-08-23):
三菱PLC ,FX2N与变频器,触摸屏,特殊模块的通信,及程序怎么写怎么去控制电动机的转速.,望大家帮助解决,能写一点程序是最好了

网友A:
网站资料互助及程序样例区都有你说的例子。
下载后作为参考。自己再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三菱中国官方网站有样例

网友C:
支持楼上的两位,都是通信呀。多动手呀。

网友D:
正好是自己也在思考的问题

网友E:
学习了,不耻下问

网友F:
我想首先应弄懂通讯协议的概念,看下三菱变频器的应用篇,里面有介绍其通讯协议格式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关键是自己动手,了解通讯指令,然后按例子一步一步做,一开始肯定会遇到麻烦,多考虑考虑会解决的

网友H:
我想首先应弄懂通讯协议的概念,看下三菱变频器的应用篇,里面有介绍其通讯协议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