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少的元件实现A、B两灯交替点亮

楼主(2009-08-23):
rt,开始都不亮,接通电源A、B两灯交替点亮,只用时间继电器和中继,怎么用最少的元件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你提到的中继就不要用了。

网友B:
一个串常闭一个串常开就OK

网友C:
开、停按钮各1个,继电器1个,循环时间继电器1个。

网友D:
DH48S-S一个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H48S-S一个搞定
你能分别控制A、B两灯的时间吗?

网友E:
两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有什么嘛。用的元件少未必好。只要还是看程序是否精练、是否达到要求、是否稳定。程序长短已经是不很大问题。

网友G: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H:
简单吧,不过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I:
用OMRON H3CR定时器一个搞定,设置ON/OFF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