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液位问题

楼主(2009-08-24):
请问各位老师我想用S7-200CN与EM231CN加压力变送器控制一个储水罐的液位,如果液位低于设定值则启动水泵,如果液位高于设定值则关闭水泵。但因本人从未做过类似程序。请问该程序将如何编辑,或有更简单的控制方法请指教

网友A:
S7-200的模拟量读取之简单在于直接用MOV AIW0 VW0 就可以将第一通道的模拟量换为数字量并保存在VW0中。
当然要直接使用AIW0也是可以的。
如果只需要液位高、液位低这两个点,并且无其他附加控制,使用触点型的液位开关就行了啊。

楼主:
比较指令怎么来操作,请详细叙述操作过程

网友B:
It's vert simple!
yumiqing@126.com

网友C:
如果只是高低液位控制的话,都不用PLC来做。就用两个浮球开关来做就行了。一个当下限,一个当上限。下限用来启动,上限用来停止。

网友D:
尽量朝简单的方向想就行了,成本控制也很重要啊!!!!!!!

网友E:
用mov指令把模拟通道数值读入PLC和设定值比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