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屏编程问题

楼主(2009-08-24):
请问各位同行,我想在原有设备上增加一个屏来控制工艺,通过屏输入一长度尺寸,再上传在PLC中,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设计屏画面,我自己画了一画面,数字为4位,上传到屏上打开也能看到留有四位数的空格,但是点击此处没有数字键盘出来供输入数据,有哪位知道画屏的具体设计过程以实现此功能,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用画什么画面,设置一个数值输入键就可以了。关键是PLC的程序编程。

网友B:
你应该是选错图形画了,要选数字输入功能的才能弹出数字键盘!

网友C:
F930好象是文本编辑器吧。没有触摸功能的。通过屏上的数字键输入的。祝你成功

网友D:
F930是三菱最小触摸屏,完全具有触摸功能!

网友E:
我在触摸屏上设计有好几处输入数据的地方,现在有出现了有几处有数字键盘出来,但还有几处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对比了一下好用的地方和不好用的地方,唯一的差别就是软元件符号不一样,如能用的地方软元件为:D4,D5,D6三处,但D0,D1,D2,D3都不好用,其他就没有什么差异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F:
移动下位置,经常遇到小键盘不能自动跳出来
下载积分:+2(ccj68095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我编辑的时候就是用的上面这画面,弹不出来难道是移动了位置原因吗?那要怎样解决呢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把寄存器的位置稍微移动一下。或者稍微放大一点好象就可以了。我们用的F930都是在键盘上输入的。

下载积分:+1(ccj68095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问题找到了,就是与位置有关系,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就好了。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