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是否可用变频器

楼主(2009-08-24):
一台剪板机,用于剪切钢板,最大剪切厚度5厘米,电机22KW,6极。刀片压下剪切钢板时,电流达到200安,刀片抬上时,电机又是轻载,工作时,刀片不断压下---抬上剪切钢板,电流从一二十安到二百多安不断变化,请问在这种冲击式负载上能否使用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
补充:一开始用63A断路器作保护,频繁跳闸,后改用100A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本身剪切时间快,能耗损失不大,变频贵在节能,用在此处意义不大。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jiouling) 说的好

网友B:
用伺服电机最好!

楼主:
工作时,钢板剪完后,还需这两个人去搬运,每块钢板有几百公斤,因此,每剪切半个小时左右,要去搬运半个小时左右,累了还要休息,现在的情况是,为了减少机器的启动次数,在去搬运或休息时,不关机器,让它空运转,要到下班才关机!
另外,剪的也不是铁皮,而是5厘米左右的钢板,不是一次剪断,而是剪一段,向前推过一段,再剪,一块钢板要剪四五次才能剪断!上刀头倾斜,两块刀头呈剪刀形,而不是呈水平状!
现在考虑用变频器,是为了做到人离机停,平稳启动!

网友C:
剪板机我倒是见过不过用的是直流调速装置。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D:
建议楼主在不计成本高低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变频控制,变频器用于电机启动和待机,剪切时转换为工频供电形式。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E:
好象没有见过,我们用的是液压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最好!
哥哥,你知道22KW的伺服电机是多少钱吗??????至于用到这玩意?

网友G:
电流达到200安是两台电机吧?

楼主:
一台,因负载重,在刀头剪切钢板时,电机相当于要承受启动电流。

网友H:
买台新的好点,我到别人修机才34安电六,油压的,你的一定是机械的,

网友I:
22KW 200A 不适合用,要不你发个设备图片上来也好嘛!
请问你是机械的,还是液压的呀!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机械的,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偏心轮,通过杠杆作用驱动刀头上下运动。
剪板机是否可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