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FMOV  K0  D9125  K8]    :這段要如何解釋呢

[BMOV D9125  D3240   K8 ]: 這段要如何解釋呢

[D>R60 K99999]-[DMOV  K0  R60] :這段要如何解釋呢

麻煩各位大大   謝謝!!

网友A:
引用楼主gp1604于2009-08-24 11:15发表的 麻煩各位厲害的大大 幫我解釋這幾個程式碼 :
[FMOV  K0  D9125  K8]    :這段要如何解釋呢

[BMOV D9125  D3240   K8 ]: 這段要如何解釋呢

FMOV 一点多送指令 将从D9125开始的8个数据寄存器(D9125到D9132)里面的数据清零
BMOV 块传送指令   将源操作数从D9125开始的8个数据寄存器(D9125到D9132)对应传送到目标操作数从D3240开始的8个数据寄存器(D3240到D3247)
D> 32位的数据比较指令
DMOV 32位的传送指令
小侯

网友B:
[D>R60 K99999]-[DMOV  K0  R60]

當R60、R61組合起來的32位元暫存器大於常數99999時
搬移常數0給(R60、R61)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 的詳細說明

网友C:
FMOVE 是多点传送指令通俗点说应该是说将KO存到以d9125为首的8个寄存器里面去。。
bmov 是快传送指令。将d9125为首的8个寄存器移到以d3240为首的8的寄存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