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上载求教

楼主(2009-08-24):
V4.0 SP7上载程序过程中自动关闭,是什么原因呢?求教。

网友A:
应该是通信未连接

楼主:
通讯应该没问题,显示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上载100%,然后MICROWIN4.0就自动关闭了。不解。

网友B:
1.检查你所使用的版本和硬件是否兼容。
2.检查两端的波特率、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