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各位好;

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现在我想做一个测试设备,目的是要控制力的大小,我先说一下我的原理.我有几个产品有些要100KG的力量才可以推动,有些要80KG可以推动,有些60KG的力就可以.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有没有一种可以控制力的比如大小的发力器,

最好是;1,电压(0-10V,或电流0-20MA)模拟量的输出,

              2比如最大的输出力为100KG,对应的电流为20MA,哪么在50KG的时候为10MA,这样我的要求就可以达到了,

希望各位能帮帮帮忙,谢谢!

给我找找哪种产品可以达到这种控制要求.(我想这种控制器应该为推力变送器)

网友A:
可采用液压控制发力:用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的模拟量信号,进行反馈后,通过开关电磁阀来控制发力的大小。(个人观点)

网友B:
用压力传感器采集模拟信号,然后输出模拟信号通过比例阀控制,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用伺服电机加螺杆OK

网友D:
用张力控制器可能会更容易点,这个东西也没有用过。
应为它集成了先进的控制算法,人为的再去开发编程来实现该种算法估计很麻烦的,如果是应用的话就选择新型的张力控制器。个人建议

网友E:
有一种压力传感器或是说称重(模块)传感器似乎能达到你的要求。
易志刚

网友F:
用力拒电机,
用直驱电机+控制器,可实现力拒大小的控制.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电机加螺杆OK

楼主.
请问用伺服加螺杆做怎样的控制方式呢,能否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G:
用液压比较常见

网友H:
用液压比较容易实现一点,油缸+比例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