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保险的选择

楼主(2009-08-24):
以下是小弟在网上看到的,请问大家对否,解释一下谢谢!
容量乘9除以5是怎么回事啊??
《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口诀: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网友A:
自己也可以计算出来啊,首先根据你的负载计算出低压侧的电流(有功+无功),再根据变比折算到高压侧,两边都留一定的余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