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mon cp1h xa模拟量地址编程方法

楼主(2009-08-24):
我现在使用ormon cp1h-xa模块,不知道怎么导入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知道的请告诉下,最好能附带用户使用手册 模拟量输入I/O分配和梯形图

网友A:
请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给你手册

网友A:
CP1H-XA小型PLC内置4路模拟量输入和2路模拟量输出。既可以接标准的电压信号、也可以接标准的电流信号。当输入接电流信号时,要把对应的DIP开关拨到ON。接入1-5V或4-20MA信号时,PLC有断线报警功能。4路模拟量输入通道分配地址分别是200、201、202、203 ;2路模拟量输出分配地址分别是210、211 。

网友A:
分辨率可以选择6000或12000

网友A:
有疑问可以加QQ:147595765

楼主:
sijicstrike47@126.com
邮箱
电话:13554275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