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指令怎么用

楼主(2009-08-24):
各位,现在我有一步程序要使用SPD指令,所用点为X0。但是我的高速计数器为C252和C253,也要使用x0这个点,在编程手册里讲如果使用SPD的点就不能与高速计数器及中断重复使用。请问x0这个点我应该怎样用呢?目前暂无硬件调试,未到。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是接的编码器吗?

网友B:
SPD指令的输入可以是x000-x005六个点。
如果X000.X001.X002接的编码器,那你可以用X003.X004.X005

楼主:
回一楼,我用的是编码器。c252使用的是x0和x1,c253使用的是x3和x4。如果按照手册讲,x0~x5的点都被高速计数器定义了,要怎么弄呢?用x2?零位的脉冲??可以用在SPD里吗??没用过.........

网友C:
SPD指令的输入可以是x000-x005六个点,任意使用

网友D:
你可以使用C251 (不用C252),用X6作為外部復位信號,這樣X2就可以作為SPD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