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各位大侠,我经常发现控制箱面板上的指示灯,没有工作的状况下也是亮着,还有就是交流接触器吸合或者断开的时候,其他指示灯也会闪一下,有些是一直亮着,很多客户都会向我们质疑,我想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又该采取什么措施就可以解决掉这类现象呢???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隔离变压器啊?
如果是将隔离变压器输出段其中一极接地并在指示灯零线那里也接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干扰!
    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看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指示灯该亮还是不该亮取决于控制要求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D:
    干扰。感应电。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感应电。

    我认为也是这种原因,我说的现象是不该亮的指示灯亮了。。。干扰和感应电应该如何消除呢?这类现象消除的办法是什么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也是这种原因,我说的现象是不该亮的指示灯亮了。。。干扰和感应电应该如何消除呢?这类现象消除的办法是什么呢?

    感应电的消除方法就是做好接地和隔离。。。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要可靠接地,三相要尽量做到平衡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东凌

网友G:
    感应电的消除方法就是做好接地和隔离。。。同意这种说法,现在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做不好隔离和接地会很麻烦的。
    有些问题你怎么查也无法找到突破点,最终回回到这个方面来,也许会柳暗花明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应电的消除方法就是做好接地和隔离。。。同意这种说法,现在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做不好隔离和接地会很麻烦的。
    有些问题你怎么查也无法找到突破点,最终回回到这个方面来,也许会柳暗花明哦

    那请教下各位大虾,你们都是怎么做好隔离和接地的呢???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元件呢????谢谢!~

网友H:
    用隔离变压器,输出端都要分开,不要共用一根另线。用屏蔽线,设备要有良好的接地,接地线要接地桩直接相连,不要同其他设备串起来。建议多了解接地这方面资料。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不该亮的指示灯也亮,我觉得线路也有问题,不过如果能保证你的地线一直是接好的话,你这线路也可以说没多大的问题,建议检查线路及地线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楼上的干么盗用我的头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