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的模块供电问题

楼主(2009-08-24):
300的任何型号的输入模块是否都需要外部电源来供电,还是由电源模块直接供电,不需要外部进电了呢?本人刚学PLC,问题可能有点弱智,敬请见谅!

网友A: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抛下砖吧,看都没人来回你。
首先,模块没电源那是不行的,
其次,系统是没法检测你用的是否是内部电源,因为没有相应的测量通讯口。
所以不是标准电源,在硬件组态里随便配各合适的也是可以的
给个地址,中文的300模块说明书
http://download.ca800.org/2009-6-5/200965131619.pdf
下载积分:+1(8086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