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52,用USB连接时,不能自动找到相应的通讯程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就有。

安装目录下的EasySocket下的USBDrivers中。

网友B:
如果自带的驱动不见了,就是个麻烦事。

网友C:
自带的有啊!没了再装一遍!晕

网友D:
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网友E:
随便去电子城买一条新的,最好买多几条,反正也不贵,经常是线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