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如何提高低频转矩?

楼主(2009-08-24):
三菱FR740-15K变频器带11kw变频电机,在带负载低速点动运行时,出现转矩小转不动现象,提高参数1:转矩提升没有任何效果,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同样的电机用台达的变频器就可以带起,三菱的在速度加快后还是没用,不知该如何调?

网友A:
用自动转矩提升控制行不行???
下载积分:+1(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飞刀,又见飞刀

楼主:
默认的就是自动的,不行

网友B:
看一下转矩限制参数。
下载积分:+1(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C:
高手指教

网友D:
是不是你的VFD有问题?我们FR-740也用的很多。
下载积分:+1(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是A740还是F740?F740可能不行,A740应该可以。
下载积分:+1(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可以改变一些V/F曲线试一下,一般来说默认的是比较好的。
要不就是你的变频器不行了
或者你在空载的时候试一下看看电流是多少,
一般空载电流在额定电流1/3以下如果超过就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或者距离过远有电压损失大?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楼主:
是f740的,距离不超过3米,如果在3hz时,电压应该是多少呢,不会只有20来伏电压吧,
今天我调了一下p144参数由04改为06试了下可以了,p144是速度设定转换的意思,由几极电机换算显示速度的,我的电机是6极的,所以改为06行了.总感觉这个参数不会影响转矩的吧.可以今天是运气好就试了一次可以,然后模具有问题没敢再试了,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好了............

楼主:
总的来说我还是想调一下那个v/f曲线,5点可调设下那五点参数,有人调过这5个点没有?

网友H:
用变频电机嘛!
下载积分:+1(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V/F曲线不好调,那能不能改用矢量控制?我个人觉得矢量控制比V/F好,最好电机能用基频33.3HZ的,这样子低速的时候力矩很大
下载积分:+2(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易志刚

网友J:
引用"是A740还是F740?F740可能不行,A740应该可以。"
如是A740可以将将参数设为失量控制,进行电机参数调谐.
或加装编码器,进行有速度失量闭环控制,不但控制精度高,力大,还可进行准硧的位置控制.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F:
好久没调过三菱的了,也没说明书看
如果你觉得有人动过参数
就先恢复出厂值用本地模式试
距离那么近应该很容易观察情况
先不要急于改参数,多看看说明书
下载积分:+1(yangjunhu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