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显示正常就是触摸任何按钮都没有反应

楼主(2009-08-24):
三菱触摸屏所有元件显示正常就是点击任何一个按钮都没有反应,机器原先是正常使用的,这次开机就不能用了无论按那个键都没有反应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和PLC连接中断了

网友B:
1.PLC是否正常运行?
2.触摸屏是否正常?如触摸屏的系统按钮按下是否有反应等,
问题要一个个排查哈

网友C:
是不是通讯被干扰了,我的设备被干扰后,也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