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高手帮忙指点下这段程序,谢谢!

楼主(2009-08-25):
图片红色圈中部分不明白,请高手指点,谢谢
[= K1L264 K0] 的指令程序中意思为 L264,L265=0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写,把L264=0和 L265=0串起来效果一样的把?
程序截图

网友A:
比较指令,目标值等于0的时候,接通。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 K1L264等于0时导通

网友C:
L264,L265,L266,L267都OFF的则条件成立
下载积分:+2(paulrick) 正确

楼主:
顶自己一个
高手请指教

网友D:
3楼正确
K1L264,K1表示4个位为一组

网友E:
3楼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