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用三菱FXCN.PLC 编程电梯该怎么编程?

楼主(2009-08-25):
电梯为五层。要求电梯控制触摸屏上面有紧急停止。1-5层的选者按钮,电梯上下都可以升。当电梯启动时。。无论电梯在哪一层。。只要控制人员按选者按钮。电梯就会自动到达控制人员该层。。请问着个程序要用到什么指令?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真是无敌了。你应该先仔细的整理控制任务,然后在对照手册看指令。而不是直接上来就问要用什么指令,每个人的编程方法都不一样。用数据表可以做,用普通的触点指令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