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面vb100的值是怎么得出的

楼主(2009-08-25):
程序只有这段是书里面的例子,vb100的值不知道怎么得到的,好像也改不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指针,&vb100,是取变量VB100的地址,*LD14是把值存到LD14为地址里的空间里去。
yumiqing@126.com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不过我想知道08000064这个数是怎么来的,是本身属性?

网友B:
HEX 64 = DEC 100 16#080-------指针区域区域代码。

网友C:
LZ,上面最后*LD14不是没有数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