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

楼主(2009-08-25):
请问那位师父知道变频器带PG反馈但是反馈用的编码器要多大〈也就是要用多少个脉冲的编码器〉 有公式能算出这个吗 谢谢

网友A:
看你的变频器支持什么型号的,只要型号型号对了就行,在变频器里有相关的设置
脉冲数量可以在编码器上看到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