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符号

楼主(2009-08-25):
电气图纸中的电磁阀用什么图形表示?
东凌

网友A:
我一般用方块或折线两种

网友B:
书上不都有嘛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电器符号:

网友D:
3楼的 表示通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器符号:
不要误导别人

楼主(2009-12-27):
呵呵,受教了
东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