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本人是一新手,原来经常用三菱的plc,刚刚接触富士nb系列的plc,用的是sx-programmer standard软件(网上下滴),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无法与plc通讯,端口设置都没有啥问题,哪位高手有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pengyue_zhang@163.com

网友A:
NB又不支持SX模式,用这个软件不是自己找罪受?

这个软件主要是为了照顾长期使用梯形图而需要使用SPB,SPH的SX模式的用户。

你应该使用Flex PC Programmer来对其编程。

至于不能使用该软件联机,请贴出你的通讯设定以及串口设定。

以上
  • 下载积分:+2(mumubaob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的哥哥首先感谢您的回帖,您说的那个软件我也下了,但不太会用,可否指点一二,我就时想将原plc里的程序传出来,修改后在传回去,再次感谢。

网友B:
    富士NB还是用英文版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哥哥首先感谢您的回帖,您说的那个软件我也下了,但不太会用,可否指点一二,我就时想将原plc里的程序传出来,修改后在传回去,再次感谢。

    你如果使用FLEX PC Programmer的话,去看看该软件的使用手册会有帮助,该手册富士电机有中文版。至于SX Programmer,由于是Flex软件的延续性,那么使用上是相同的。

    另:SX programmer不能工作在Vista上。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SX Programmer可用于NB主机,联机时选择N MODE模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兄弟,sx-programmer standard在哪里有下载呀?还有就是日文版软件在中文windows系统内不能运行,有没有办法

网友E:
    一楼的兄弟, sx-programmer standard 绝对支持NB, sx-programmer expert or D300win 才是主要为了照顾长期使用梯形图而需要使用SPB,SPH的SX模式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