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各位高手,小可有一问题指教!
若有一传感器输出为0-10V的电压信号,但是该信号与实际所测物理量之间关系为非线性
能否使用该传感器接PLC的AD模块,进行数据的处理,该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那总要有个关系式吧  我以前也做过什么渐开线方程  这个东西很麻烦  如果找不到关系式那就没法做了  或都做表格  那样不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总要有个关系式吧  我以前也做过什么渐开线方程  这个东西很麻烦  如果找不到关系式那就没法做了  或都做表格  那样不准

    我确实没有二者之间的关系式,真的没救了吗?
    还有哪位兄台遇到与我一样的情况的,指点指点小可啊!盼!

楼主:
    还有高手来指点指点吗?

楼主:
    1楼的朋友,你以前的做法可以拿来参考下吗?对于非线性的,假若有了它们的关系,程序如何编写,我真是很头痛!

网友B:
    实际有一个物理量被测
    你用一个传感器测出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
    你又找不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式
    万一它们之间没什么关系呢
    你用这个信号做程序那不笑话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有一个物理量被测
    你用一个传感器测出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
    你又找不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式
    万一它们之间没什么关系呢
    你用这个信号做程序那不笑话大了

    非要逼我说一大串话吗?
    事实是这样的,这种传感器是紫外线C传感器,有一家德国代理在北京销售,我打过电话咨询,对方说输出信号为0-10V,他们网站上产品介绍上也是这么说明的,并且注明了是可接PLC的传感器。我又进一步问对方,这个被测的紫外线光强度和输出的的0-10V之间有没有线性关系,回答说没有!
    问题是我在搜索其他的网页时,也碰到别的厂家也是在介绍(很泛泛的介绍,具体人家是不会和你说的,对不?)他们的控制时说是UV-C传感器直接接的PLC。
    楼上的哥们,若有关系式,你一定会做,对不对?为了不出笑话,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网友C:
    凑试法,你给个满量程,看得到是不是10V,再给个半量程,看得到是不是5V,就可以大概知道它是不是线性的了。一般应该是线性的。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是不是线性测测就知道了。也许会有多个曲率,在不同区间内。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有可能在不同区间内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是不是线性测测就知道了。也许会有多个曲率,在不同区间内。

    问题是,现在还没买啊,你不可能盲目去买,对不?(特别是人家厂家都告诉你说你不是线性时)
    就算是买回来测试,你打算取样多少点去测试,获得不同区间的不同曲率呢?临界点你知道吗???(测试能测试出临界点吗)楼上的朋友。
    我现在就是想明白几点(在实物没有之前):
    1.在非线性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控制?
    2.若能控制,在不知关系时,如何获得这种关系?
    3.获得的关系后,如何进行控制?
    希望高手详细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F:
    建议一下这样:
    1、和厂家说打算用他们的东西,让他们发个电压与测量值的对应表格过来。就像PT100分度表之类的表格。这样就可以分析一下在某个区间内有没有存在线性关系了。然后再决定能不能用PLC来做。
    2、如果PLC不好做,就把表格交给做仪表的厂家,让他们配出匹配的仪表,再从仪表输出线性的0-20mA之类的信号,再给PLC采集。

楼主:
11楼的朋友,不错的提议!谢谢!

网友G:
直接进行 F/V 转换0-10 电压  转换成 0-5000 线性关系 ,以高速计数器接到 PLC  .可以分成多个区间采用不同的斜率....软件补偿
第二种办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非线性 ,进行硬件补偿, 变成线性关系..

网友H:
有专门的UV转换成脉冲的模块

网友I:
一般是采用查表法,或者分段线性。

网友J:
这个实际上你可以先把程序做出来,然后慢慢调试观察,它既然是有模拟量输出就一定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K:
这种情况可用区间法,满量程,半量程。1/4量程,3/4量程各是多少,然后再用近似线性法求解,区间分得越多越精准。

网友L:
实际不管它是否是线性关系,一样可以做到的,  例如:用pt100热电阻 (也相当于传感器)实际检测的温度的确不是线性的,但是依然能接到plc上的  用来控制的
    综上结论是可行的,具体请问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进行 F/V 转换0-10 电压  转换成 0-5000 线性关系 ,以高速计数器接到 PLC  .可以分成多个区间采用不同的斜率....软件补偿
第二种办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非线性 ,进行硬件补偿, 变成线性关系..

谢谢!,这位朋友,你讲的太高深,小可初学,一般的还行,这个能否有个案例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M:
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N:
一般不可能毫无关系。非线性的话,有可能是二次曲线。取多个采样值,进行二次曲线拟合,采样值越多越精确。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O:
可以肯定的说一定有对应关系,要不做出这样的传感器岂不是个笑话。

网友P:
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你说的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传感器,不妨说一下你的工况与实际用途相关的东西 ,,,这个的话更能说明问题。,,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Q:
检测信号都没关系,那用他控制干什么?真的会出笑话。
比较精确的方法是模糊控制,采用查表法的模糊控制,能得到相对来说精确的量,但是这需要:1是你有大量的输入输出数据,2编程复杂一些,但是不需要知道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具体的关系。
你也可以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用线性关系近似代替非线性,在不要求太高精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前提是你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大概关系。
我过最重要的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越简单的控制方法越好。。。。。。

网友R:
同意楼上的.

网友K(2009-12-06):
把非线性关系变成线性关系。

网友S:
曲线图都是有的,要不有什么应用意义????

网友T:
大家说的很好,关键要看你用这个信号来控制什么。如果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