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试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我在现场调试时!我的IO.5端子的指示灯只要变频器一开启后一直是亮着的,关掉变频器指示灯不亮。监控时I0.5没动作。

网友A:
如果你这个I0.5点没有用,那不用理会它,如果要使用,那只能检查布线(指的是干扰问题)或者用中继转换一下.看是否确认是干扰.或者重新编排你的COM.把变频回路与它分开试试.

网友B:
I0.5接了什么输入?你可以断开输入信号,悬空或给个24V看看状态表值会不会变?如果不会变,则说明这个点坏了。
yumiqing@126.com

网友C:
又是感应电??

楼主:
是接防火阀常开点的。防火阀上面没接消防24V信号,所以就个常开点。我把常开点短接后,I0.5能动作的。

楼主:
吧I0.5PLC上面接线拆了。指示灯就不亮了

网友D:
干扰啊,用屏蔽线

网友E:
肯定有干扰信号

网友A:
回4;5楼主:几乎可能肯定是干扰问题。因为PLC输入电气隔离是光藕(mA级)微弱的感应型号都能触发LED灯,你的现象是还完全没有触发它的输入,只是没有达到触发值而已。重新布线试试。或者用中继转换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