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 F940通讯故障请教

楼主(2009-08-25):
三菱F940的触摸屏,现在用 FX-232CAB-1跟电脑联机总是显示“发生通讯错误,收信错误0263”,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呀,以前用的好好的哦,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触摸屏里面设置可以复位吗?还有 FX-232CAB-1的接线是怎么样的呀,可以检测吗?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一、建议电脑系统恢复到前几天的状态
二、建议你把GT Desigener卸载后重新安装,安装2.75或2.92,最好是不同版本。
三、重新把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再安装软件
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B:
检查F940的通信设置232?

网友B:
还有一方法,按下F940背面RESET键,然后再试

楼主:
解决问题了,是因为编写触摸屏的软件的设置问题,GOT设置应该为RS422,不应该是RS232,.第一次传程序是好的,等设置为RS232的画面程序传进去,连接被改成RS232的,因此造成不能通讯的情况,在触摸屏里设置为RS422后,把修改好的程序重新传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