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请教各位师傅:
         我现有三菱Q02CPU的PLC用QJ71C24N串行通信模块的RS232通讯口与威纶MT506MV人机联机,在PLC开关1中设置的参数是546H,开关2设置的是7H,开关3、4、5都是0H。连接线按照威纶人机手册连接的。
开关1中详细参数是:
动作设置:独立;                            开关2中的参数是:
数据位:8;                                   通信协议置:双向协议。
奇偶位:有;
奇偶校验:奇;
停止位:1;
总数校验代码:无;
运行中写入:允许;
设置变更:禁止;
通信速度:9600。

     请问各位师傅,我的参数设置对吗??????????????????
    以上的参数设置PLC和人机不能通信。求各位师傅指点。谢谢!!!有点急。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搞个MC协议,威纶能认出来吗?

注:手册上注明不设协议,C24那就对应无协议通讯。
  • 下载积分:+2(mxgaoche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楼上高人,不要光指责嘛,说下怎么设?通讯这一块是很多人的弱项

网友C:
    用Q00cpu编程口就可以通信了,干嘛用02的,还贵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D:
    把开关2设置为4H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一下。
    再一次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好心人....我把开关2的参数设成无顺序通信协议就行了。
    终于解决问题了,再一次感谢!!!

楼主:
    同时感谢一下站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大家多互相交流!!!共同为祖国的工控事业奋斗。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前两天QJ71C24N与威纶MT506MV人机通信都试通了,现在又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呀????????????????????????????
    参数又没有改变。还是同一条通信线。真是郁闷。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站长,请指教一下?谢谢。正急着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