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AQW0是PID向导生成的PID0_INIT子程序调用参数所得

楼主:
在向导符号表PID0_SYS中,Output 的数据类型为双字(VD128)

楼主:
Output 的数据类型为双字,那么AQW0的类型也是双字,

现要把AQW0的值放入VD4中出错,既然数据类型是相同的,为何不能用MOV_DW指令出错?

网友A:
你的第一个图是输出局部变量Output,第二个图是全局变量PID0_Output

这是两个不同的参数,怎可能混淆一起呢?

yumiqing@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个图是输出局部变量Output,第二个图是全局变量PID0_Output

这是两个不同的参数,怎可能混淆一起呢?

yumiqing@126.com

Output 是子程序PID0_INIT 的局部变量这没有错,调用后其值存入AQW0中了

那么Output 和AQW0的数据类型是相同的,没有混淆。现要把AQW0中的数据

存入VD中,存不进去。

网友B:
A-------模拟量   Q---------输出  W--------------字

存入DWord-------------------------这是梦想?

1、存入Word
2、扩展为Dword
3、存入VD

楼主:
AQW0 存入 WORD 也存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模拟量   Q---------输出  W--------------字

存入DWord-------------------------这是梦想?

1、存入Word

AQW0 是调用向导生成的 PID_INIT 子程序生成的。

网友B:
AQW作為只讀,你不可以將其移入存儲器。

因此,你只能對于你向導生成的全局數據進行。

正如你上面的貼圖有寫道:VD128(標準化回路計算值),根據S7-200系統手冊第152頁表6-44(PID回路表)中描述,該計算值為一個浮點(REAL)數據。

因此,你如果要獲取PID的AQW的輸出值,你需要來通過MOV_R來將VD128讀取入寄存器,因為VD128中的數據為0.0~1。0之間的浮點數,對于輸出來說,會依據系統手冊第149頁中的回路值轉換為刻度值公式進行轉換,你同樣也可以使用該公式對你先前保存的VD128的值進行轉換。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QW作為只讀,你不可以將其移入存儲器。

因此,你只能對于你向導生成的全局數據進行。

正如你上面的貼圖有寫道:VD128(標準化回路計算值),根據S7-200系統手冊第152頁表6-44(PID回路表)中描述,該計算值為一個浮點(REAL)數據。

cvlsam 你说的太好了,我是想把AQW0(VD128)的值标准化为频率值在触摸屏上显示,因此想把该值存入VD8中。

但是我觉得向导中的VD128是局部变量,不是全局变量。因此在主程序中读不到它的值。

图中PIN_INIT监控的AQW0 的值为6400

VD128 MV_R 中其值为0.0,两者不一样

还是没法将频率值读出

网友B:
请贴上你的向导设置中对于输入输出的图。

VD128不是全局变量?都已经使用到物理地址了。

如果你使用了4-20mA的输出,那么 当0,也就是4mA时,自然是输出6400~~

楼主:
我对于问题领悟不对,不知能否提供《s7-200系统手册》

楼主:
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 压力设定( VD0 ) 供水压力 ( VD4 ) 供水频率 ( VD8 )
现将MCGSE和LAD部分图贴出,工程量的转换在MCGSE中的通道处理中完成,.
供水压力( VD4 ) ( 0.00---1.60 ) MPa 对应 ( 6400---32000 )
供水频率(VD128) 存入 ( VD8 ) (0.00---50.00)Hz 对应(6400---32000 )
不知程序对否?

网友C(2011-01-01):
S7-200的数据赋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