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指令SF.TL.SFTR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请问大家
进入的位元件接点和余出位元件接点是怎样的?
比如左移[X0 M0 K16 K4]进入的X0 X2置1,那M0-M3的状态和余出的M12-M15的状态是怎样的?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编写程序模拟一下不就自己明白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模拟一下!我以前学这个指令时,就是一边用笔在纸上自己移,然后再用仿真软件仿真进行对照比较,什么位左移,位右移,循环左移,循环右移,带进位的等等,一一这样做,做到熟练明了!

网友C:
就看指令手册上的实例也已经很明了了。
M0-M3的状态对应X0~X3的状态,M4-M15的状态对应原M0~M11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