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现在用GX8.52中文版,原来记得以前的版本中有设定密码的,忘记在那里设定了,有谁知道告知一下!谢谢!
此外为何在登陆关键字中不同的PLC型号有的可以设定 有的不能设定 ??如图示:谢谢!!

网友A:
注意要设定为8位

网友B:
楼上正解。。。不啰嗦了。。。。。

网友C:
就是,GX在哪有加密的哟,没与PLC连接就是,不得行?????

网友D:
是啊,一定要跟plc连才行的

网友E:
让PLC停止就好了。

网友F:
呵呵,你把PLC烧了谁还可以看到你的程序啊!这就叫毁尸灭迹!哈哈

网友G:
让PLC置于编程状态应该可以
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