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这是东芝T PLC子程序

网友A:
没用过东芝的,不过可以猜一猜。
当R3F和R108两个内部辅助继电器导通时,把34写入D3,换成三菱的大概是
LD M0
AND M1
MOV K34 D3

不知猜得对不对

网友B:
当R3F和x9导通时,时间继电器T102,设置20计时开始,到达设置后把16传送给D3,并把R1E置位。

不知猜得对不对

楼主:
猜的对呀,可是我点的是第一条啊,不知道

网友C:
就是子程序1的意思

网友D:
SUB 在三菱里面是叫 减法指令
  X0------  [SUB      D2     D0    D1]

网友B:
SUBR 0~15 任意十进制整数子程序标号
SUBR:表示子程序的开始。
RET:表示子程序的结束。
程序示例
X0
------| |--------------------------------------[CALL 0 ] X0 闭合,执行[SUBR 0]子程序
X1 M0
------| |------------------------------------------------( )
-------------------------------------------------------[ END ] 主程序结束
-----------------------------------------------[SUBR 0 ] 0标号的子程序
X2 Y1
------| |------------------------------------------------( )
--------------------------------------------------------[ RET ] 0 标号的子程序结束,返回到主程序
描述
当执行条件(触发器)为ON 时,执行CALL 指令,并且从SUBR 指令处开始执行指定编号的子程序。
当子程序执行到RET 指令时,程序返回到CALL 指令之后的主程序并且继续执行主程序。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在一个主程序中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号相同的CALL 指令,即可多处调用同一子程序。
子程序不可以进行嵌套,即子程序内不可再用CALL 指令。
当CALL 指令执行条件(触发器)为OFF 时,子程序内各指令的操作如下:
指令输入和输出的状态
OUT 全部保持
SET 保持原有状态
CLR 保持原有状态
TON_Y、TON_R 触点和经过值保持原有状态
TOF_Y、TOF_R 触点和经过值保持原有状态
TP_Y、TP_R 触点和经过值保持原有状态
CU 保持原有数值
CD 保持原有数值
微分无效
其他指令不执行

能否把程序放上来参考一下。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调用子程序吧 没用过猜的。

楼主:
    来啦,上菜,
    东芝T系PLC程序
    附件: 电子厂程序.rar (4 K) 下载次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