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数据存储

楼主(2009-08-25):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用三菱的PLC做一个工艺存储数据的程序,怎么做呀,具体就是如果我在做某种工艺产品时,这个产品我把各种参数调试好后,存储起来,下次再做这种产品的时候,直接输入程序号调出来用就可以了,请各位大侠帮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跟这个帖子里的要求差不多: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3745.html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版主很快哦

网友B:
如果是直用PLC储存数据,将要用大量的D寄存器。大量的数据不适宜用PLC储存,建议用触摸屏的寄存器储存数据。如果是要可视化之类的控制,建议用VB开发电脑软件联机控制

网友C: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