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寻址

楼主(2009-08-25):
使用间接寻址有什么好处。一般用在哪些时候?通俗易懂些!

网友A:
你使用什么PLC?你的问题太泛了,无从作答
yumiqing@126.com

网友B:
我觉得有点在于可以做些重复或有共同点的程序

楼主:
西门子的PLC!

网友C:
带循环的 比如不同位置执行同一程序 用间接寻址最简单

网友D:
通常是处理数据量比较大,或对不同事件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或提高子程序的通用性,或编写程序库等等,使不使用看你方便啦,比如:
不同的事件采用相同的方式,如果不使用间接寻址,你就会编写很多同样的程序,其不同点只是地址不同而已。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