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请教一下有关PC与840D系统 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CP5512 适配器连接到系统的电缆
PCIN 连接到HMI的电缆
请问这2个电缆能自己做吗?
具体接法是什么?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么?

网友A:
PCIN 连接到HMI的电缆
不用那么老土吧。
直接用U盘。
把系统里MMC2对应软盘接口改成U盘接口就行
如果确实你要做,是可以做的,
RS232电缆 2-3 4-6 7-8 5-5 带屏蔽
CP5512 适配器连接到系统的电缆
这个一般都是原装配套啊。
如果确实你要做,是可以做的,
做法如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20901&cid=1029
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捣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