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B型变频器隐藏参数调用的方法

楼主(2009-08-25):
今日遇到一台台达VFD-B型11KW变频器有些参数无法设置,也就是无法显示出参数编号而说明书却有此参数。
不知道如何设置。希望哪位会的教教我。
在此谢过。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网友A:
有些参数只有特定的某项功能启用后,才会显示。
下载积分:+1(易志刚)
http://zxc6688.ys168.com/
易志刚

网友B:
说明书一应有,参数锁定,选项.我手头上没有说明书,要有我帮你看看,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问题,参数可看不可改,可参数隐去看都不让看,你照说明书找找看吧!
下载积分:+3(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了。
但是没有隐藏参数这一说法。
例如:用户参数00-02修改为08是密码保护
09 恢复出厂值50HZ 220V/380V
10恢复出厂值60HZ 220V/440V
这个参数只能更改为10如果更改为09就报错误代码:err

网友C:
参数00-08密码保护输入設定
参数00-07密码解除.输入正確密码3次機會限制

网友D:
传说中VFD-B的超级密码是57522

网友E:
同时按住PROG和←键 上电 进99-00 是不是这一组参数啊 不要乱设哦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