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触摸屏常见故障维修指南
触摸屏常见故障维修指南
一、 触摸屏类
1. 表面声波触摸屏
(1) 故障一:触摸偏差
  现象1: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
   原因1: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
   解决1:重新校正位置。
现象2:部分区域触摸准确,部分区域触摸有偏差。
  原因2: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尘土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
  解决2:清洁触摸屏,特别注意要将触摸屏四边的声波反射条纹清洁干净,清洁时应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2) 故障二:触摸无反应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① 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② 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 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④ 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⑤ 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⑥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⑦ 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解决:
① 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常亮   ,停止触摸后,信号灯恢复闪烁。
② 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其次检查硬件所连接的串口号与软件   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相符,以及计算机主机的串口是否正常工作。
   ③ 运行驱动盘中的com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时在comdump后面加上空格及串口的代号1或2,并触摸屏 幕   ,看是否有数据滚出。有数据滚出则硬件连接正常,请检查软件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与其他硬件设备发生冲突。如没   有数据滚出则硬件出现故障,具体故障点待定。
  ④ 运行驱动盘中的saw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程序时,该程序将寻问控制卡的类型、连接的端口号、传输   速率,然后程序将从控制卡中读取相关数据。请注意查看屏幕左下角的x轴的agc和y轴的agc数值,任一轴的数值为 255时   ,则该轴的换能器出现故障,需进行维修。
  ⑤ 安装完驱动程序后进行第一次校正时,注意观察系统报错的详细内容。 没有找到控制卡、触摸屏没有连接等   ,根据提示检查相应的部件。如:触摸屏信号线是否与控制卡连接牢固,键盘取电线是否全部与主机连接等。  ⑥ 如仍无法排除,请专业人员维修。
故障总结
1. 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损坏
2. 上电烧保险
逆变器烧坏
三极管d667击穿
3. 上电蓝屏,通电十分钟后屏幕变为蓝屏
主板cpu坏
主板lcd负压太低,lcd负压为0,主板故障
5. 屏幕偏黑
对比度问题
6. 通讯时有时无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造成通讯不良
7. 触摸失灵,有时白屏
触摸面板故障
8. 黑屏,死屏
逆变器烧坏
上电即烧保险,主板故障
液晶故障,主板亦烧损
主板电源部分损坏
主板故障,出现大电流烧损
背光灯不亮主板逆变器故障
逆变器受保护引起上电黑屏
液晶故障,触摸面板损坏
10. 触控正常,主板程序无反应
主板故障,更换主板
11.触摸不良,触摸失灵;操作灵敏度不够
触摸电阻异常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更换触摸面板
客户程序问题
12. 电源烧损
电源三极管被大电流击穿
更换主板
13. 主板液晶元件均被严重腐蚀,上电无任何显示
客户环境恶劣造成文本元件损坏,
14. pwr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
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
15. 双串口无法通讯
错用软件所致
16. 主板松动
触摸面板固定支脚断裂
用强力胶粘合
17. 485串口通讯不良
更换ic后仍无法通讯,主板故障
18. 触摸屏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烧毁
19. tp1、tp2对地短路,cpu烧损
20.通讯不良
串口针脚歪斜,接触不良导致无法通讯
调整针脚位置
误用软件所致
22. 画面不能切换
面板表面有裂痕导致触摸不良
23. 触摸死机,
客户误用软件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