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触摸屏画面跳转的疑问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09-08-25):
最近修改一OMRON触摸屏 触摸屏的各个画面编号为 1 2 3 4 5 等等 在PLC中编程将画面编号MOV至D5000,触摸屏就显示D5000中编号对应的画面 问题是如何将D5000设置为画面切换的地址???在哪设置的?? 请大家帮忙解释下!!不知道大家是否有OMRON触摸屏编程手册 能否提供一份? 网址也好 谢谢大家

网友A:
触摸屏具体什么型号的,一般是通过屏的编程软件设置控制字的。800-820-4535欧姆龙技术服务热线,免费的,要用座机打。
http://www.fa.omron.com.cn/
是OMRON技术服务网站,资料什么的可以再上面下载。
谢谢 型号NS5--SQ0--V1 OMRON网站没找到关于触摸屏的资料

网友B:
下载触摸屏操作手册,编程软件,在编程软件画面中PT设定中设定 如图: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3楼 我没找到你说的“PT配置”选项 你看我的截图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型号是 NS5--SQ0--V1

网友B:
SORRy!把NS看成NT系列了 ,我用NT较多,NS少点,不过看资料里面显示如下:
在CX-DESIGNER中
设定应该一样 ,你看看 !
希望能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关于OMRON触摸屏画面跳转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