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小弟请教大家,单相220VAC的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吗?能说一下原因最好.如果可以,该怎样接线?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AC,能接单相220VAC的电机吗?
            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单相的变频器,这个变频器几乎天价。

网友B:
单相220VAC的电机不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因为单相220VAC的电机分离心开关起动式,电流大,电容式的频率对电容特性有因

楼主:
但是,厂里的曾经这样用过,把单相220的电机的电容去掉,把原来是用于正反转的两条火线L1、L2,还有零线N,当作三相电机的U、V、W,分别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我们把8台这样的单相电机(每台功率90W),把每台的L1、L2、N三根线分别接到同一个变频器(变频器功率为750W)的输出端U、V、W。居然用了到现在快两年了都没问题,自己问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请大家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C:
没用过,学习了

楼主:
变频器用的是台湾爱德利变频器MS2-107,电源输入为单相220VAC。

网友D:
可以使用单相电机调速,好像不常用,一般用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而且价格也不菲哦。
易志刚

网友E:
我试过是可以的.就用普通的220V 变频器,或三相380V变频器都可.
具体用法,及接线,
在变频最大输出电压参数中,将参数改为220,
将原来220V 马达的电容取下,将L1, L2,N依次接到变频器的U,V,W输出端.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是可以的.就用普通的220V 变频器,或三相380V变频器都可.
具体用法,及接线,
在变频最大输出电压参数中,将参数改为220,
将原来220V 马达的电容取下,将L1, L2,N依次接到变频器的U,V,W输出端.

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可以,我就搞不懂了.望能指点迷津.
  • 下载积分:+1(易志刚)
    易志刚

网友E:
    找一本交流异步电机的原理书看就知道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F:
  •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G: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H:
你的电机应是三相绕组,外接电容成单相电机的,这样把电容拆下就成三相电机了,真正单相电机是不能接三相变频器的。

网友I:
换个三相的电动机会更好些

楼主:
让我受益良多,感谢

网友J:
这样做在工程中没有很大的实际上的意义!而且危险!

网友K:
可以的, 本来单相的电容是用来移相位的, 让他相差九十度,这样就有转动力距了, 你用三相的变频器,他本身是一个三相旋转磁场吧,可以转的,只是副线圈的线径比较小,三相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但不影响转动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