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的SS与COM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9-08-26):
请问三菱FX系列用SS公共端的,如果要改成COM的公共端,应该怎样改呢?用软件还是硬件呢?
谢谢!!!

网友A:
我们用过,这样就可以了:S/S端接PLC自身提供的0V端,所有输入部分的公共点接24V+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把欧版的机型改成国版的机型!!!

网友A:
我都不知楼主在说什么啦!看你的标题我以为你要问S/S时怎么去接线
你是要问机型换成Made in China时,公共端为COM时,该怎么接线吗?
换了后,按照换了后的去接就是了,和改软件和硬件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是我理解水平有限,还是楼主帖子语言表达有歧义。

网友B:
FX3U才有这样,怎么接都可以,说明书上有的 一个源型一个漏刑而以

网友C:
SS端要接电源,这种PLC用接近开关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