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菱MX Component控件通过FX2N-232BD与计算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9-08-26):
PLC是三菱FX2N系列,通过FX-232BD口和电脑串口连接。
准备采用VB利用MX Component控件编写通信程序。
现在VB下利用编程口调用ActFXCpu控件和电脑通讯没问题,单若换做Fx-232BD板连接则无法通讯。
请问硬件连接为Fx-232BD下如何通过MX Component通讯呢?(VB环境)

网友A:
MX的元件應該要更換。
不同的通訊,要用不同的mx元件。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请问当用232BD连接PLC和电脑串口时,应该用MX Component 的哪个组件呢?ACTFXCPU是不行的。。。开发环境是VB6.0

网友B:
你有没有用communication setup utility测试一下呢?
如果测试能成功,用FX232BD的控件应该可以

楼主:
我安装的MX Component没有FX232BD控件啊。只有FX485BD控件啊

楼主:
只有ACTFX458BD啊

网友C:
232BD板和编程口用的是一个控件。看看PLC的D8120设置和控件的设置是否一致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请问楼上的。。D8120应该怎样设置呢?

楼主:
谁能说的具体点啊

楼主:
谁连接成功过啊?能指导下么。。

网友A:
使用ActEasyIF試試看吧。
記得屬性要設定。
祝好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2011-04-10):
这么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