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监控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26):
我用富士变频器监控软件能读取变频器内参数,但是读出的参数与变频器所显示参数有些差异。如电机功率。变频器的最大功率。还有485地址等。。。使用过此软件的师傅请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功率是你在参数中设定值,怎么会有差异?变频器最大功率?有这个参数?
如果你使用的环境有较大干扰源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个状况,否则,基本上用到现在,没有遇到过楼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