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求助!!!

楼主(2009-08-26):
我下载了一个画面到触摸屏,触摸屏却少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元件.用电脑离线模拟却有.请问各位大虾,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刚开始用的时候,太正常了,哈哈
自己琢磨吧,原因很简单的

网友A:
还是告诉你吧,我以前急得不行,说明书上什么也没有,最后试出来了,就是软件设置里面有项改为2W或4W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C:
没通讯上呗~估计用的地址是PLC地址吧?

网友D:
意思是你的PLC没有跟触摸屏没有通上信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MT508的屏,星期几离线模拟能正常显示,可是下载到屏里却没有显示出来,下载多次没有用,其他的工作程序调试都正常的。后来把程序发给苏州的服务点,他们自己下载一下试了说能正常显示星期几的。没办法
,过了几天,我又下载了一次,奇怪又可以正常显示了。我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C:
离线模拟是模拟触摸屏和PLC通讯上的效果,所以所有元件是都可以显示的。如果是下载到屏上和PLC通讯的话,如果没有通讯上,输入地址使用了PLC地址的元件是不会显示的,比如指示灯,位状态切换开关等元件。你也可以把离线模拟能显示但下载到屏上却不能显示的那个元件的地址换成本地地址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能显示那才能说明软件或者屏存在问题。

网友F:
楼上的,
一无所有

网友G(2009-10-01):
没有通信上,或是地址使用不对

网友H:
没有通讯上 ! 这个很正常

网友I(2009-11-22):
初次使用肯定是有许多问题的,当你解决以后又觉得问题太简单了,毕竟没有人直接授课,基本上靠自学吧!以后见鬼的事还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