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电表反转引起的罚款吗?(有照片)

楼主(2009-08-26):
我新安装了一个厂房,做了无功补偿柜,但开工后第一个月就收到电费单上有扣费1000多元,说是功率因数太低了。
在配电房的总柜上,供电局自己安装了三个有功和一个无功电表,系统运行时,无功表是反转的,但电容补偿柜投入的电容组数越多,无功表反转得越慢,但即使全投入,无功表还是反转。
注:变压器是400KVA的,电容有10组,每组18KVar。
我用相序表接在总柜的三相上,黄接A相,黑笔接B相,红笔接C相,测得的相序为A、C、B 。
是供电局的线接错了吗?还是相序反了?还是电容柜欠补?
请看我提供的实物照片。为了不影响大家的积分,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henphi.ys168.com。

网友A:
安装工艺也太差了吧。

网友B:
电业局的安装水平和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C:
无功表可以反转,接线一般不会错, 检查一下电容的保险 和电容有漏油,鼓肚,杂音,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功率因素补偿器 参数设定对不 .罚款的原因与月平均功率因素 超出标准 一般在0.95左右农用在0.85以上 不要等于1 看负荷多时,补偿器会自动补偿电容,和定时退出,循环投入

网友D: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

网友E:
可能电容不够

网友F:
可能会是互感器的接线错误吧《S1与S2接反表也会反转》

楼主:
回一楼:
安装工艺也太差了吧。
计量是供电公司安装的,你能说不好吗?不好又怎样?你自己安装得再好也不给验收!

网友G:
看布线的情况,就很难说了!没准是接错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一楼:
安装工艺也太差了吧。
计量是供电公司安装的,你能说不好吗?不好又怎样?你自己安装得再好也不给验收!
确实如此。。。我这边的无功补偿控制柜的配置和布局,供电所的还是跟我学的。。。。但人家掌权。。。。
你的电容投入的越多,无功表反转的越慢。证明是电流互感器接反了。
你可以验证一下:退出无功补偿控制器,开电焊机,电机等电感性功率因数低的负载,无功表应该正转的。如果反转,就是互感器线接反了。。。
但不论无功表是往哪个方向转,都是双向计数的。。。 所以,功率因数地,罚款是必然的。。。。

网友I:
学习了,我们以前也被罚过,还有一次被罚供电局的说是补的太多了,不过是因为功率自动补偿器坏了,

楼主:
问题补充:从仪表盘上的功率因数自动补偿器表来看,是显示的0.93,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无功表还是反转。另外,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有一台110KW的电机,他的空载电流只有40安,负荷电流是120A,经常在空载和负荷之间转换,另一台电机 55KW,空载电流只有21安,负荷电流是80A。这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把我自制电工万能计算器(可计算电机电流、变压器选型、铜铝重量、电缆截面、力率)奉献给大家,并希望大家能够完善和指出错误,谢谢!
另,提供力率电费调整表一份,并为了不对大家造成太多的负担,我已压缩成一个文件了。也为了使大家的积分不受影响,所以也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下载:henphi.ys168.com
自制电工万能计算器 力率电费调整表.rar

楼主:
如果我问一个简单问题:一个老式三相四线无功电表反转是欠补还是过补?
可以不说原因,只告诉我结果。
有人说:
如果接线正确,则正转是欠补,反转是过补。
也有人说:
老式三相四线无功电表反转有3种可能:1、过补,2、欠补,但电源相序反了。 3、欠补,电流互感器S1、S2接反了。
你的答案呢?

网友J:
工艺太差,我做的配电柜最好看

网友K:
肯定接线错误,不然不会反转.

楼主:
各位朋友:找到了原因了!
主要原因有2个:
1、主线ABC的相序反了。但从变压器到主柜的线没有反,是进变压器的高压端的相序反了,目前采用的方法是更换低压互感器接线,即B相的互感器和C相的互换。
2、确实是欠补。现在已经加了4个电容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