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标记上的上升沿脉冲到运算结果取反基本指令的图标呈灰色不能用

楼主(2009-08-26):
本人昨天在工控人家园下载了三菱PLC编程软件,版本是MELSOFT系列GX DEVEIOPER 7.0 不知道是不是本人安装错误还是不会用(本人是生手上路) 我的梯形图标记上的上升沿脉冲到运算结果取反基本指令的图标呈灰色不能用,一共有7个不能用,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便能提供办法解决.多谢!E:ouyanshiq@sina.com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A:
是PLC的型号不支持该指令,如FX0S等。
将型号改为FX1N、FX2N这样的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版主果然猛!我刚才试了下,还真是这么回事!
楼主在创建新工程时,选择PLC的类型 下拉菜单时,注意一下就行了!

楼主:
多谢二位指导!!!!!!!!! 能和二位坐个网友吗?本人QQ:623676084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C:
版主那是相当的!!
易志刚

网友D:
没两下子,怎样做版主呀!呵呵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E:
版主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