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S7-200配合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26):
本人需要测量一个储水罐的液位,决定使用EM231模块配合4-20MA的压力变送器来测量液位。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甚理解。比如说我的储水罐是10T的容量,当罐内水量为10T时,压力变送器输出电信号为20MA。但是当我的储水罐容量只有5T时,罐内水量已达5T,压力变送器输出电信号理论上也应该为20MA。请各位老师指教我如何指定压力变送器在承受多大压力时输出的电信号为20MA。谢谢 另外EM231的模块有4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是不是应该重左到右依次为AIWO,AIW2,AIW4,AIW6。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量程设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印象中如果CPU模块带AI,EM231肯定不是如你所说。

网友B:
4-20MA信号对应6400-32000,需要做一小段程序,比较简单,4个模拟量通道是从AIW4开始的,AIW6,AIW8,AIW10,具体请联系QQ1175636238

网友C:
正如2楼所说。电流值对应着6400----32000,我想你不明白的是硬件的配置。你应该购买一个磁力液位计。再加一个变送器。这样测量结果应该更准确些。
如何确定你的模拟量通道。这得看你前面选择的cpu模块是不是带模拟量了。如果不是cou224xp(好像还有个cpu226xp也有模拟量口),那应该是你所说的aiw0。。。。

网友D(2011-05-06):
应该购买一个磁力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