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波形图
波形图
最近在学习S7-200的编程,在将顺序功能图转换为梯形图后,发现当I0.0按下后,Q0.0不能点亮。我按经验方法编制的程序能够正常工作。
程序如下(转换为中心的方法):
LD SM0.1
S M0.0, 1
R M0.2, 1
LD M0.0
A I0.0
S M0.1, 1
R M0.0, 1
LD M0.1
A T37
S M0.2, 1
R M0.1, 1
LD M0.2
A I0.1
S M0.3, 1
R M0.2, 1
LD M0.3
A T38
S M0.0, 1
R M0.3, 1
LD M0.1
= Q0.0
TON T37, 120
LD M0.2
= Q0.0
= Q0.1
LD M0.3
= Q0.0
TON T38, 100
按起保停电路方法转换的梯形图同样有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看得好难受!直观点,搞个梯形图。

网友A:
其他的我不知,你这个好几个网络里都有Q0.0,好像西门子的没有这样的吧
纠正以后再试试吧(仅供参考)

楼主:
这是按照起保停电路的方式转换的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我不知,你这个好几个网络里都有Q0.0,好像西门子的没有这样的吧
纠正以后再试试吧(仅供参考)

Q0.0 为输出IO端口,S7-200里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0.0 为输出IO端口,S7-200里就是这样的。

呵呵,我知道Q0.0是输出,我是说你在置位复位型顺序功能图中这种多线圈输出似乎是不允许的吧!
另外,刚刚也看了你的起保停型顺序功能图中程序也有问题
你发现没有,没看到I0.0启动按钮啊

网友A:
另外,仔细看看你的网络2,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你将M0.1的常开触点串在启动线路中,M0.1线圈还有办法得电吗?

网友B:
网络2  怎么要求要接通M0.1进入M0.1啊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起保停型顺序功能图中程序确实是有错误。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