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的三菱a系列plc无法设置密码?

楼主(2009-08-26):
我厂的三菱a系列plc无法设置密码,我执照书上都不行,软件,连接线都是好的!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是不是显示此对话框。假如你的通讯电缆和软件都是好的能正常联机的话。
那就是PLC以前就有密码了,你可以使用解密软件试试。

网友B:
要把PLC內存清除,重新下載,並加密

网友C:
可以先破解密码,再写密码

网友D:
备份程序,清除内存,再加密

网友E:
PLC打到OFF状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