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的松下变频器老停机?

楼主(2009-08-26):
我厂的松下变频器老停机,天气热时反尔少,冬天停机多,厂家来了也没用,说要更换!
易志刚

网友A:
能说详细点吗?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老化了
可以更换一个

网友C:
用了多久??什么牌子的??

网友D:
楼上真好笑,不是说了松下的, 可能是用了时间久了, 电容老化了, 老是出小问题吧

网友E:
很多故障都可导致停机,有没有故障代码?如果没有,你第一步可先做清洁处理,然后把所有小的滤波电容更换掉,再开机看情况。如果还不行,就要从检测电路入手,测一个下取样电阻,开关管,稳压管以及集成的输入输出信号,再做决定。

网友F:
可能是因为冬天时机械部分的减速箱润滑油变得粘稠,
导致机械负载变大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大而出现过载而停机

网友G: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H:
6楼的观点我也认同,你再看看故障代码

网友D:
要是电流变大他是有故障代码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