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输送线复杂吗?

楼主(2009-08-26):
小弟,今天去面试了一家日资企业,面试的部长问我你最多单一个工程用到的PLC点数是多少点,我说单机的话差不多200个,他就说我做得工程太简单了,汽车输送线很复杂吗?我们是做饮料设备的,我们也做平顶链输送带,感觉输送线应该很简单才对,不就几个马达加几个SENSOR!

网友A:
说句实话,面试你的那个部长也是个弱智,PLC控制多少I/O点没有多大难度, 比如说控制1万个点又怎么样呢,得看工艺,如果这一万个点都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你觉得这一万个点的程序能难倒你吗?有些程序就只控制几十个点,但是程序的逻辑运算及工艺特别复杂,这样的程序可比那一万个点的程序复杂,楼主不要怕,只要技术知识过硬,一万点的控制就只算是小菜一碟!!

楼主:
就是呀,输送带应该有很多重复的控制,我还是觉得做机器比较复杂点。

网友B:
还行吧 我就是搞这个的,时间长了自然就熟悉了,,还有那个部长就呆瓜一个,会干活的不当官,当官的不会干活,,

楼主:
楼上,有空在论坛中发几个汽车输送线实例,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C:
这种问答是有层次的。。生产线一般情况都十几个控制柜。加起来可能真的有几千,甚至上万。有很多的连锁。一般情况只是少型PLC编写程序的人。应负这种情况。。会很吃力有可能无从进手。不是会编程的人都可以。。。当然汽车生产线。甚至使用机器人,控制上已经更上一层了。。

网友D:
说句实话,面试你的那个部长也是个弱智,PLC控制多少I/O点没有多大难度, 比如说控制1万个点又怎么样呢,得看工艺,如果这一万个点都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你觉得这一万个点的程序能难倒你吗?有些程序就只控制几十个点,但是程序的逻辑运算及工艺特别复杂,这样的程序可比那一万个点的程序复杂,楼主不要怕,只要技术知识过硬,一万点的控制就只算是小菜一碟!!
本人很支持这个观点,在想想光靠点的多少来定位好像很低级,目前汽车生产上多是总线控制的 DP
MODBUS SBUS等 不过用SEW的产品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