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一松下FP1-C56由于不慎在加电的状态下断开IO板与主板,以至PROG和ERR两灯亮,查IO板(24VDC/5伏DC变换在此板上)与主板相连的两个插口,有输入输出线,+5伏,+5伏检测线,公共零线和24伏(供扩展口用),疑为处理器在+5伏电源与+5伏检测信号同时失掉时,没有时间作中断处理所至,原程序是否损坏?
    因无手册资料,以上仅为猜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和计算机通信在编程软件中有检查硬件状态如I/0端口状态电池状态。。。。。。你试一下,PLC不在线编程软件反映不出来。

楼主:
     目前手上暂无编程缆,ERR灯亮的条件有那些?

网友B:
原程序已經损坏,重新寫一次程序,就恢復正常。

网友C:
用原来的程序恢复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买了一根USB接口的电缆,无法与PLC连通,老显“MEW ENT设备打开错误”,换其他牌号的电缆(不接PLC插口),则显示搜索连接画面,怎回事啊?是缆坏了?

网友D:
FP1不支持USB接口的。
另外,LED的组合在下面:

网友A:
USB接口的线我一直用谁说FP1不支持,建议1用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2正确安装USB电缆的驱动程序3注意你电脑里C0M口的分配和PLC编程软件是否对应。如果还找的到另外的PLC拿来试一下判断是PLC 的问题还是你USB电缆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的线我一直用谁说FP1不支持,建议1用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2正确安装USB电缆的驱动程序3注意你电脑里C0M口的分配和PLC编程软件是否对应。如果还找的到另外的PLC拿来试一下判断是PLC 的问题还是你USB电缆的问题。

USB转串口?
莫非FP1也象FP-X,支持纯USB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的线我一直用谁说FP1不支持,建议1用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2正确安装USB电缆的驱动程序3注意你电脑里C0M口的分配和PLC编程软件是否对应。如果还找的到另外的PLC拿来试一下判断是PLC 的问题还是你USB电缆的问题。
好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原来的程序恢复一下,看行不行
好学

楼主:
  编程软件是FPWIN GR  V2.12的,PLC原程序我没有,电缆驱动安装没问题,COM口也注意了。